笔记本误删,什么都没有坏

楼主(2012-07-22):
我这里一台笔记本。刚刚开机的时候就误删。你只要点图标。它就给你删了。过几分钟就好了。。系统装了。没有用。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子?点什么图标?

网友:
看看键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敢问LZ是修电脑的么 ?   明显中毒了

撸主说换过系统!

网友:
中病毒了 我见过的问题 或者检查下是不是键盘的按键弹不起来了

网友:
把键盘排线拔下了,再试一下。

网友:
好神奇啊 同意楼上的看法 键盘坏掉

网友:
应该键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