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 蓝屏的问题难解决求助?在线等,急。。

楼主(2012-07-22):
HP 2230s(集显) 蓝屏的问题,,机器来的时候是不显示,打了一下SPD有两次的下拉,本人就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就把北桥给重植了,拷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后来给客户拿走,第二天早上客户就来说老是蓝屏,昨天晚上还是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就是这样老是蓝屏,蓝屏的字母是”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urt
                                            the system has halted "

本人内存换过的不是内存的问题,硬盘也换过,不是硬盘,因为连用u盘系统也会蓝屏,裸板也试机也会,进PE也会蓝屏。
注意一点是进了系统后用一会才蓝屏的,,不是进不了,一进去蓝屏的话我知道是在BIOS里面设改一下IDE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也我改成IDE的啦,,,也是一样。。。。。。

如果开始蓝屏了,重新关机再开机的话蓝屏出现的时间就很快。。一进就蓝屏。。如果让他冷机一段时间,蓝屏的时间就长,就放在那里不动他,他也会蓝屏,不过20分钟左右。。后来看这个机器是NEC大电容,把电容改成330那种我用了从4个加到9个也是一样蓝屏。。。。。。。。
超级奇怪的问题。。。。有没有给点思路了???

网友:
有条件建议换个北桥,

网友(点评):
什么芯片组,集成还是独立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我遇到过DELL小本也是蓝屏,我把XP换成W7就好了

根系统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我遇到过DELL小本也是蓝屏,我把XP换成W7就好了

刚刚在安装一个32位的WIN7试一下。。。等待结果中。。。。

网友(点评):
跟系统没关系吧,不是进PE也是会蓝

网友B:
上什么CPU的?AMD的话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什么CPU的?AMD的话换一个

是intel的。。T9400 ,,我换了一个T5几,,也是一样蓝屏。。。。

网友:
装了WIN7结果也还是一样。。。。一样蓝屏。。。。。

网友C:
cpu等的温度呢?

网友D:
楼主,我曾经修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器,故障和你一样,内存,硬盘什么的都换完了。实在没办法,拆机出来看,内在基准电压的分压电阻,有进液的现象。结果蓝屏的时候测这个电压明显的不对。最后换了分压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等的温度呢?

CPU温度正常,也只是30几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曾经修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器,故障和你一样,内存,硬盘什么的都换完了。实在没办法,拆机出来看,内 ...

M_VREF,这个板是用一个芯片转换得到的。。。。。。电压也正常。。。0。9V也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_VREF,这个板是用一个芯片转换得到的。。。。。。电压也正常。。。0。9V也正常。。

那你就只有一步一步查了,别人的意见是能做一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只有一步一步查了,别人的意见是能做一个参考

是的。。。。。。。打算换板。。因为实在没有办法。。。。

网友(点评):
外拉也是蓝吗

网友:
注意北桥供电部份,换个供电芯片,

网友F:
我遇到过神舟的集显蓝屏,换了一个北桥边上的电容就好了,就是普通的电容,试了半天没问题,给客户报价150,过几天客户交钱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神舟的集显蓝屏,换了一个北桥边上的电容就好了,就是普通的电容,试了半天没问题,给客户报价150, ...

没办法也跟你一样,把北桥附近的电容换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G:
外接试了没有,换屏,换屏线,都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接试了没有,换屏,换屏线,都测试一下

是系统蓝屏,,,,跟屏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花屏或者不显示。。。。牛!

网友(点评):
有图吗,上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