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无显示

楼主(2012-07-22):
前几天接到一Y550独显机器,通电白屏,拆机一看显卡有修过痕迹,客户说没在其他地方修过,想应该还是显卡问题,把主板放烤箱烤了3-4小时,那出来点机,黑屏,屏幕一点反应也没有,而且电流也只跳到0.9就不跳了,用手压了下显卡,压了下北桥,压了下南桥,把主板到处摸了下,再通电,跳变正常了,跳上跳下可以跳到1.07电流,就是不显示,加焊显卡,换过显卡,换过南桥电流没变,请大伙帮忙想个辄,指点一二。

网友A:
通电白屏的时候我感觉不是屏的问题就应该重新植球做显卡,没用过烤箱也不懂谢谢

网友:
这个要在不正常时测量工作条件。

网友:
学习的内容还真不少

网友:
外接如何呢?

网友:
外接也没有显示

网友:
屏是不是坏了,有没有点下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白屏的时候我感觉不是屏的问题就应该重新植球做显卡,没用过烤箱也不懂谢谢

显卡已经重新换过了

网友:
屏坏了的话应该电流会一直在跳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