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甥带笔记本电来我这里,用我的网线上网

楼主(2012-07-22):
但我不会设置,请教一下大家如何设置,他用的是WIN7。谢谢了

网友:
你有路由器吗?

有就直接弄条线插在路由器上,

没有的话,把你的网线拔掉插在她的笔记本上。

不过,这个问题你怎么想到在这里问的呢

网友A:
不需要设置吧,一插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置吧,一插即用

电脑上没有电话网线插口,只有网卡上的那种网线插口,我从台式机的网卡上拔下来,插到笔记本上。但不会设置宽带连接,我没用过WIN7的系统,找不到宽带连接的选项。

网友:
拨号上啊............

网友:
从网上下一个叫什么我忘了  想要 的话 晚上我给你   加我qq  819547300  我传给你  你运行就oK了

网友:
win7不是很多年都有了吗?多去然就下。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