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达笔记本屏 慢慢变暗

楼主(2012-07-22):
      开机屏幕LOGO出现后,就开始慢慢变暗,就像要下雨一样黑云压城,从四个对角慢慢蔓延到中间 然后变黑,然后慢慢变白,隐隐约约能看见 桌面图标(这时候已经到桌面)但是灯管是亮着的,怎么回事?能修好么~

网友:
更换个屏就会好,是屏问题。

网友:
遇到过1台TCL的19吋液晶,现象和你的差不多,开壳后,发现为1灯管插头松了,插紧后,跑机8小时无故障,后来也没有返修。

网友:
这种最好直接换屏了吧,要是弄好了不知道能用好久,

网友:
一般是屏问题把

网友:
BW141EW04 V.4很多都这样~

网友:
这个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2014-07-17):
到官网去下个电源管理驱动装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