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内置音响没声音 拆耳机有声,音质还非常好

楼主(2012-07-22):
换了功放芯片和U68,还是不行,开机不插内存,喇叭也不出声,用耳机可以听到报警声,看到论坛上有很多一样的问题,但是都没看看到修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高手解读一下

网友:
有时不是芯片问题,有的只是周边元件问题

网友:
耳机接口坏了。

网友:
喇叭检测过没有,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种最不好弄,不过我以前弄过一个,最后也没弄好,直接叫客户换了

网友:
耳机接口问题吧

网友:
查看接口,有时不要老想着芯片

网友:
先代换个喇叭 不行插接口电路

网友:
不行 改个喇叭在接口那里 行不行 啊

网友:
找个喇叭试一下,先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