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a花屏

楼主(2012-07-22):
如题,外接显示器正常,屏线擦了N次,不行.看了也有兄弟是这样的,把屏显接口加焊下好了,估计是通病吧

网友:
貌似不是通病,我都是修显卡修好的,焊接口好的少。。。

网友:
如果是独立就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修过好多个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弄显卡弄好的,这种问题还遇得少,不过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是显卡版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的多吧,接口倒很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