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M U94发烫

楼主(2012-07-22):
通电 待机是 0.09   U94发烫. +RTC_PWR3_3V  可以出 3.3v   摘掉Q149待机就是0.01      (Q149 1.2.5.6脚+3VALW)可以正常输出.       陷入困境.求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就是U94发烫?没看懂是什么,是什么故障?我也困境了

网友:
待机短路了。

网友:
600m ec坏的太多了换个ec试试

网友:
摘掉Q149 Q149 1.2.5.6脚+3VALW)可以正常输出.吗?

网友:
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短路  查那个元件

网友:
看了电路图没拿到手里不好判断啊 没修过

网友:
后级有短路 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打阻值,你懂的

网友:
学习了,持续等待结果

网友A:
后级有微短,造成芯片输出电流大引起的发烫,看这个电压是到的哪里,具体查一下接受供电的原件

网友:
实时时钟供电3。3V一般都是去到ICH给32。768的啊

你说的一般所以我想请教ec下挂载的32.768参与不参与开机,待机有没有3伏rtc

网友:
+3VALW是不是有短路的  打阻值试试

网友:
+3VALW   打阻值 都有 24K  呢...有遇到过嘛.

网友:
芯片工作的时候都是恒定温度的,如果太过热就存在短路现象,在芯片和芯片周围的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有微短,造成芯片输出电流大引起的发烫,看这个电压是到的哪里,具体查一下接受供电的原件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
看看什么问题先

网友:
看看+RTC_PWR3_3V和什么连,看看是否短路。别急换ec,实在不行就把他那个脚抬起来。这样可以省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