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不触发,求助,重酬

楼主(2012-07-22):
一接过机器 ,便插上可调电源,待机从0.015慢慢掉到0.007,然后待机时电流一直是0.007到0.011之间来回跳动,直到我按下触发开关之后电流才上到0.02,然后慢慢电流掉回到0.007,说明触发电路是没问题的,想必是某些电压没有开启导致的,于是其它的没多想,定了两片一样的芯片,KB926QF  B1 (注:本人习惯发芯片的时候发两片,以防不测) 芯片到了之后立即给换了上去,插电试机,电流上去了,开机了  插上内存,接上屏,也都亮了,于是开始装机,装好机器后开机 ,进系统了 ,开机测试了十几分钟关掉机器,第二次在开机就又出现了原始故障 ,而且是一模一样,很费解,刚才又给客户打电话了,明天就来取机器了 ,还有一片KB926QF  B1在手里,不敢装机在试了   求助中~~~~~~~~~~

网友:
感觉应该是某个起推动电压(自举生压)看看;遇到过类似问题;是CPU自举电路问题

分析的很深刻,但看不太懂

网友:
3V 5V 电压正常吗

网友:
坐等 高手 LZ好了 分享下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南桥空焊了    问题以解决

网友:
南桥空焊引起的,楼主是怎么判断的呀

网友:
板子好了没?更换南桥了吗?

网友:
从楼主描述的状况看,应该是B+还没有完全导通,量B+应该会有电压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