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会引起花屏吗

楼主(2012-07-22):
有台方正的机器,花屏,分为左右2边,每边再上下分为3份,图像都一样,外接是正常的,想刷个BIOS,可找不到

网友:
想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我暂时没听说过BIOS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六个画面 显卡居多 啊

网友:
六分平 摆明是显卡 嘛  你是

网友:
台式机显卡BIOS刷错的话会花屏,不过也不是这样子花,它是花得什么都看不清楚,不可能分几个屏给你看的。笔记本的BIOS刷错的话基本是开不了机的,应该无花屏一说。你这种情况重点还是考虑BGA问题……

网友:
没见到过笔记本BIOS坏花屏,坏了估计都无法亮机,查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