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电源通电开始自动运行,输出电压都正常,没维修思路

楼主(2012-07-22):
应该是SB被那里拉低了,然后自动运行了,不过换了494后还是一样的,也没查出来那里有短路什么的 ,唉··大家帮忙下了,谢谢

网友:
查与绿线(PS-ON)相连的两个三极管及相关.

网友:
     这电源是不是494+运放组成的电源? 是用的什么运放,是两运放还是四运放,二楼已经说了查下494芯片4脚外围电路的两个三极管及相关元件。我的建议还查一下运放电路是否工作正常。或者试换一下运放。
   既然你已经试换了494芯片还是一样的故障,就重点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应该是494第4脚接地了,仔细查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