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460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2-07-22):
大侠们好:本人菜鸟,我的联想G460用着用着摄像头就不能用了,以前用不了后,重装官网摄像头驱动又可以了。但是几次后,就再也用不了了,而且如今重装驱动还会提示
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解决呢?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是的,是驱动问题,找个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
重做系统....

网友A:
有可能你那摄像头坏点了,系统找不到了

网友:
重新多次按装可能引起驱动与系统发生冲突(重装系统与驱动)

网友:
好像是系统问题,先排除软件,在去搞硬件!

网友:
去coms里面看看,有些品牌机里面有关闭自带摄像头选项的

网友:
再找驱动    不行   就是坏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找到硬件?要是偶能找到硬件的话,要我的理解还是软件的问题!试试重新做个系统

网友B:
意思是:没有匹配的设备驱动程序  就是驱动问题,驱动不稳定或不匹配。在联想官网找到G460的驱动。

网友:
重装系统,再在官网下载驱动安装

网友C:
翻译为没有匹配的设备驱动程序,驱动不对。把原驱动卸载并且把残留文件删掉再试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摄像头驱动,再不行,应该是摄像头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驱动问题吧 换个驱动或做个系统要是还不行可能是摄像头坏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先重装系统试试 毕竟刚装好驱动是可以用的

网友D:
没有引导起动项
,  建立一个就好了,

网友E:
摄像头快捷键开关打开了没有?

网友:
系统重做了也是一样啊,而且BIOS也回复出厂设置了,驱动也按电脑编号下载了相对应的驱动安装了,还是弹出一样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你那摄像头坏点了,系统找不到了

呵呵,应该是的。我到设备管理中心也看不到感叹号之类的,也找不到摄像头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没有匹配的设备驱动程序  就是驱动问题,驱动不稳定或不匹配。在联想官网找到G460的驱动。

嗯,去找了哦。。。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翻译为没有匹配的设备驱动程序,驱动不对。把原驱动卸载并且把残留文件删掉再试一下

非常感谢,我重做了个系统。把硬盘也格式化了,在官网上下了个匹配的驱动,装也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引导起动项
,  建立一个就好了,

哦?怎么建立呢?可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看见有关于摄像头硬件的影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快捷键开关打开了没有?

按下FN+ESC的时候提示"本机未安装摄像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