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1接信号线提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2-07-22):
飞利浦190E1接信号线提示无信号输入,应该是程序坏了,麻烦高手有的提供下,万分感谢!

网友:
信号没穿过去呗,换线试下!

网友A:
换个EEPROM试试。如果不行,要重新刷程序。或者换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程序刷一下,下面这个不知道是否适合你的这个屏

网友:
4H.0KG01.A00 是板号,今天在淘宝上买的

PHILIPS 190E2plus 4H.0KG01.rar

网友(2014-07-29):
有没有测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

网友:
先测阻值   都正常再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EEPROM试试。如果不行,要重新刷程序。或者换通用板点一下。

同意你的观点   啊

网友:
接信号线无提示不是说还有可能把VGA口旁边的那个六角拆掉旧好了吗

网友:
接入VGA信号线,提示无信号,检测一下vga接口的行场信号有没有输入到主控芯片去,一般都是行或者场信号,有元器件短路拉低造成的

网友:
不行的话,改个驱动板,成本也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