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751g 变态故障!

楼主(2012-07-22):
今天碰到一台ACER 7751G  AMD芯片组 开机电流到0.65不跑U,上假负载量出没时钟,这板没图纸,不好修
摸时钟时发现时钟不烫,然后不小心摸到旁边的供电3.3V电容或者上拉电阻时电流马上跑起来接屏就显了,但是重启又不行了再摸又好了,以为是时钟坏了今天换了一个还是一个样,有大神修过类似故障的么,给点建议,只要摸他的供电滤波电容附近就会好,把时钟外围供电的电容和电阻都换了还是一个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呀  你的晶振换过吗 上拉电压正常吗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问题 、

网友:
直接换电容

网友:
晶振换了吧也许就好了

网友:
呵呵 故障NB 确实听都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