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I5GC2-L 945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2-07-22):
主板各供电正常,SYD 2.93 cpu供电1.4V,南北桥、CPU均发热,点不亮,debug卡不走码,直接显示80,复位灯隔两秒闪一次,南北桥、cpu温度与正常运行的机子差不多一样热。有时候通电一会儿会自动断电,短路power插针又通电,过一会又灭反复。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先拨掉4PIN,如果还是掉电,那就打下SB,NB阻值。。。如正常,则查下其它供电是否正常,网卡,声卡,COM,等。如果拨掉4PIN不掉电,重点查下CPU和NB地址。。。我是新手,以上只是个人一些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