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接移动3G无线网卡,开视频就死机!!!

楼主(2012-07-22):
插着网卡, 然后开视频  ,不连接网卡没事, 只要一连接, 电脑就死机,    好像插着网卡开视频也死机!!  摄像头没问题,、  什么的原因啊?主板驱动都是用的  主板驱动盘上面的驱动~!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试试,确定是真死机?不是假死机?

网友:
最好换个GHOST,用里面的自驱

网友:
一般都是系统问题,重半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