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有什么方法来判断桥出了问题?

楼主(2012-07-22):
比如用阻值卡之类的,能快速判断得出桥出问题了吗?
方法

网友:
可以用假负载测假负载上面的数据线,看阻值是否一样。正确的阻值是一样的,还可以从外观和温度判断。这个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可以桥旁边的电容是不是导

网友:
PCI 16d小电容

网友:
PCI A15脚 A16脚 B8脚

网友:
桥的表面和反面不是有小电容嘛。看下是不是通了,通了就是坏了,有点桥是能通的哇,

网友:
打阻值了!~~~~~~

网友:
量一下桥上面的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要综合分析和测量后才能有95%的可能性确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看对地阻止。

网友:
l量电容,和usb对地组织!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