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有铅和无铅的判断。

楼主(2012-07-22):
主板由以下几件组成:PCB+元件+焊锡
BGA焊接前,需要判断有铅无铅,其中PCB最不重要,零件和焊锡比较重要,如果是原装零件,无铅的都有N或者@的标志,当然06年6月后的都是无铅。但很多是翻新的,如何判断无铅呢?
这里看看视频吧。熟手眼睛看看就OK,新手看看视频也许能明白,多对比~

网友(点评):
BGA拆焊无法确定是有铅还是无铅,可以再有铅的曲线上在加一段温度,当到有铅温度锡球不熔时,可以继续加温到无铅温度即可安全拆焊

网友:
怎么判断南北桥是不是有铅还是无铅的啊,是不是根据以上视屏。判断判断旁边是否是无铅还有铅就可以判断南北就是无铅或者是有铅

网友(点评):
这是个美女?

网友(点评):
如果是翻新的呢?

网友:
看螺丝孔呀

网友(点评):
螺丝孔是看PCB的有铅无铅的

网友(点评):
解释下怎么看呗

网友A:
很好的经验。无铅熔点高。冷却快。有前熔点低。冷却慢。

网友:
目前就只会看螺丝孔;等下看看视频去。

网友:
不错,饼个继续给点好东西。。。

网友:
一直搞不清楚,看视频去。

网友:
板子是无铅的桥肯定也是无铅的了

网友(点评):
有些板子是翻新的。

网友:
哈哈,我也发现了。以前我第一次用锡铜银焊锡时,焊丝很光亮,但是焊接后焊点表面乌突突,怀疑是温度和助焊剂的问题,但是提高些温度还是一样,一直很疑惑。相比之下铅锡焊丝光亮很多,颜色差距很明显。
好帖子!

网友:
一般在焊东西的时候 能感觉出来   有铅的比无铅的好焊  而且光泽度 饱满度都好一些  无铅的就感觉像是温度不够没融化好那种感觉

我有些是看南桥GBM以上是无铅的。还有就看平时的经验了。
我也靠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无铅熔点高。冷却快。有前熔点低。冷却慢。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直观,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