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开机不显 申请转正

楼主(2012-07-23):
板号06230-3,一般搞维修的都知道HP DV3000开机不显都是显卡问题,这巧刚搞维修不久我也接到了这款机,首先我把主板拆下来按平时的维修步骤把各大电感都量了下对地阻值,除了显卡的供电电感外一切都正常,一般显卡的对地阻值为3欧以上,但这片板上显卡的VGA-CORE-PWR供电电感L36的对地阻值却是"000"无凝已经短路,同时测量到3D3V_SO也存在短路,3D3V_SO由3D3V-S5经一个MOS管U47转换而来,且到的地方太多一时也不确定是那个地方.不过查看了电路图之后发现3D3V_SO同时也给显卡的A-PEG模块供电,所以我有理由确定是显卡内部短路而造成的,于是把显卡取了下来再打这两处的对地阻值发现不短路了.于是去买了一块同型号G86-630的显卡回来做上去后,再打了下它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一切正常后接上CPU\内存\上电试了下,电源有了三次的跳变后显示了.

网友:
看懂了,原来是G86坏了。

网友:
那万一没短路,GPU又坏了楼主你砸整啊

网友:
有电路图吗?求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