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切换不回原来的显示屏幕上了

楼主(2012-07-23):
NF+F4试了很多遍显示过两次,外接显示器正常,现在按组合键能在外屏上看到闪动,打电话官方说是驱动,试过了不行,有朋友遇到 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从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驱动精灵 驱动精灵

网友:
先排除驱动问题,再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样呀,你重起,如果你进BIOS或进PE还是内显不显的话,就也是软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