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都出现的界面?求答案。

楼主(2012-07-23):
为什么每次开机后都出现这个界面,求答案啊?

网友:
这问题老出现,用了软件恢复还是会这样

网友:
等待中,求解。

①辈子守擭妳 -3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一般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吧 系统的问题面大啊

网友:
换个稳定点的系统,我这里有个深度27.9的版本装了3天内必出这个问题

网友:
装系统部行就换条内存试下,要不就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嘛.老实说我遇到不至一次两次.处于系统没什么问题就忽视了.这个问题老师说我也不懂得.期待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嘻嘻.饼哥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

网友A:
我的是内存问题呢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 ,有些系统不稳定。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一般先做系统。

网友:
是不是运行软件和系统不兼容?

网友:
系统问题,装个系统就可以了,再不行换个内存

网友:
启动项除了输入法ctfmon勾起 其他都禁用, 试下。  不行就装系统。。

网友:
先擦下内存或换条内存试试,还有就是系统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遇上过杀毒和运行系统修复能解决的,应该是软件和驱动引起的冲突

网友:
内存清洗一下不行就换个

网友:
说的都有理。。。。不行百度一下。。。

网友:
这个是系统注销时保存设置错误导致的~还原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重做系统,再就是内存了,

网友:
如果说你换过系统了,那就是内存的问题,这种问题遇到很多了,

网友:
如果重装系统还是这样,建议你换换内存试试.但本人觉得先换内存试试吧,因为重装系统麻烦点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硬盘全盘格式化,装个好点的系统,,就OK拉!

网友:
内存和系统问题都会引起这个现象,都试试就好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就是上面大家说过的 还不行就检查一下RP

网友:
这是系统问题,换个版本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试试这个软件

网友:
貌似也遇见过,没有去管他,不知道后来怎么就好了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装下,驱动一个一个上

网友:
经常的事,装个系统就可以解决

网友:
擦擦内存,换换系统,换换内存,换换主板,换换电脑

网友:
硬盘全部格式化,再做个好用点的系统

网友:
内存和硬盘会不会导致个种情况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内存问题呢

  赵师傅 内存的可能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