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220V电压测试只有110V

楼主(2012-07-23):
液晶电源板220V电压测试只有110V,12v.5v电压均为OV求助!!!

网友:
在滤波电容测到110V还是在桥堆还是启动脚或是开关管?都不说白、

网友:
先把220  换了试试

网友:
先把220V修出来在说了

网友:
看上去很简单的样子。。220还不好出来?

网友:
是在开关的地方只有110V,现在换了个变压器,但是问题是12V.5V却都是0V

网友:
现在220V正常了,12V.5V却没有电压

网友(点评):
问题很乱,,220V正常了,是怎么正常的,,,不是你量的地方不对吧,,

网友:
在确保12v5v的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检查电源主芯片的外围电路重点查贴片电阻,保证无问题。换开关管和电源芯片!

网友:
就是12 v短路了请问如何修?

网友:
电源的PWM坏掉了,查一下周边电路有没有损坏的元器件,一并更换
12V短路,保险烧了没?

网友:
220V出来了就查其他的电路啦,12V没出你查下相关的电路,电源板也就那么几条电路

网友:
电压不够可能是大电解的问题。开关管没有电压输出,碰到这个我也很头疼。因为那边都是大电压,一不小心就是啪啪啪。
开光管没有电压有很多种情况,我要是遇到这个问题,首先换IC,然后测量周围元器件是否异常。如果这样还不好的话那我都是直接改电源板了

网友:
大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ic也换了

网友:
你还有问题没有找到

网友:
查IC的启动电阻 反馈绕组的IC供电RC滤波

网友:
先看一下开关管在查一下PWM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