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适配器,也就是待机状态时钟芯片工作么?

楼主(2012-07-23):
插上适配器,也就是待机状态时钟芯片工作么?时钟芯片的供电脚待机状态有电么?
芯片

网友:
很多板子系统时钟要工作的话,他的工作条件就是要有CPU电压后,时钟才回出来,板子是通电→电压→时钟→RST→PG,所以待机情况下系统时钟是没有工作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不工作的,二楼说得很对

网友:
待机一般没有时钟,但是时钟芯片有没有供电,这个可能有区别吧。

网友:
时钟芯片肯定是不工作的,供电就说不好了。还有待机下是有时钟频率的,该时钟是由各芯片自带的晶振提供,参与开机电路。

网友:
还是要对时序了解下。。。。坛子里大把。。。。。

网友:
同意愿楼所说。当CPU工作电压出来以后,所有的供电都正常以后,CPU供电芯片,会发出一个EN能时钟芯片,来开启时钟。

网友:
谢谢 各位前辈耐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