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41v 电源板炸了

楼主(2012-07-23):
     我是小白 ,是这样的,一台AOC 2241V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听客户说一个月前修的时候换了个新的,后来不知怎么的,用用着着就不亮了,我拆开后看到大电容鼓了,就换了个,还有整流桥看样子虚焊了,板子有点发黑,测测是好的,就加焊了。点亮正常。
    一个星期后,客户找来说,用着用着又不亮了,这回有动静,好像是响了声。
    拆开后,我天,炸了,真的炸了,还不止一个,好几处,
    我纳闷,,22寸的双灯管显示屏是不是对电源板要求高啊?求高手指教。。。

网友:
22寸要求的功率在大些

网友:
好了就恢复一下!

网友:
这典型的他家的电压高,不是你修的不好

网友(点评):
电压高还有压敏电阻保护,关键是你更换的电容是不是劣质电容?还有电解的极性要注意。

网友:
我又打电话给客户,人家说家里电压没问题,我又百口难辨,人家的意思是要我免费修好,哪怕是换块新的也不给钱。才一个星期 ,我修的时候给人家说保一个月,天,得罪老天爷了?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

网友:
那玩意儿啊.我不敢碰啊.被电过.不敢乱来啊 .

网友:
大电容再换耐压,容量都大一点的,这种情况,只有自己认了,

网友:
这个好像应该没换过电源板吧。。  应该最开始就没有彻底修好。。  所以楼主悲剧了。。

网友:
当初钱多收点,保修也为了防止这种事发生

网友:
更换好点的电源线,喝排插

网友:
这种烧法还没见过,学习!

网友:
应该是雷击了

网友:
22”的才是个双灯的,估计这显示器也贵不到哪儿去
换主电容,耐压、容量都用稍微大点的

网友:
碰到这样的事情,挺郁闷的。
那只能是修好给客户,毕竟在保修期中呢.........

网友:
你电容没有换对吧。要不就是你那一次没有把问题解决完

网友A:
楼主,表示同情,22”的板子功率是要大一点的,这不一定是你修得不好,其实我也试过这样的,不用几天就回来了一次,后来我改了电路,不用原来的IC,有大半年了没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示同情,22”的板子功率是要大一点的,这不一定是你修得不好,其实我也试过这样的,不用几天就回来 ...

怎么改lc啊..    高手?

网友:
建议你改个12V电源算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有用LD7575 也有LD7552的,你这个要换对地限流电阻,电源IC,控制端的221,开关管,你查查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