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vilion dv2 键盘触摸板外接键盘都不能用

楼主(2012-07-23):
最近遇到两台机子 键盘 鼠标不能用。一台 dv2 amd的 cpu sb600 的南桥,it8502e的io。 接电池 上电不亮 ,接电源会亮 ,键盘 鼠标不能用。usb 也不能用。换过io 南桥 bois 。键盘接口的电容也拆了。还是不能用。搞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那位师傅有见过啊。 还有啥思路啊。

网友:
在换一个IO。

网友:
有没有掉件

网友:
我这也碰到一台同样情况的机器,换过ec,刷过BIOS,换过键盘,还是一样

网友:
南桥供电有问题么?

网友:
靠 这倒霉机器 我今天也碰到了

网友:
我接到过BENQ T31也是键盘触摸外接都不能用

网友:
开机芯片的外围电路可以排查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