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显示器电源板飞线怎么飞么?

楼主(2012-07-23):
谁能告诉我显示器电源板坏了改通用高压怎么改的,接哪几根线??找几伏电压?

网友:
12V      地    开机信号  这三根线就行了

网友:
12v 5v 开关 地线
一般电源板都能修复啊

网友:
12V,5V信号,地

网友A:
j建议还是先修吧  改的太麻烦

网友:
电源板看是输出的几路电压。 不一样的。

我也以为他要换电源板呢

网友:
12V两根地线一个开关信号

网友B:
5V,地线,控制线3.3V,就这三个,其它不用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地线,控制线3.3V,就这三个,其它不用的了

改高压5V就可以了?

网友:
找出主板的5V,地线,还有控制线。拉线过去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高压5V就可以了?

找出主板的5V,地线,控制线,从电源板后级拉线过去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出主板的5V,地线,控制线,从电源板后级拉线过去就行了

你的是什么高压板啊。我们用的都是12V的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什么高压板啊。我们用的都是12V的高压板

晕,我以为你是换电源板呢,是换高压板是不,换高压就拉12V,地,控制这三条

网友:
我看朋友做过,具体不太清楚。就三根是吧,若飞好了白屏该怎么搞?

网友:
12v,地,信号,亮度调节可接可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高压不好修

路过的学学

网友:
高压板修的有时不经用,接线一般接原高压板供电,多数是12V,也有15、16之类的;还有就是3.3V的开关信号,按开关此电压会有跳变,你可以测得出来;接地不会教了吧。外接高压板,最好把原高压板与电源板的供电之类联系断开。

网友D:
楼上的各位师父,我说句不好听你们别骂,他是个初学者你们真不应该这样教,这是误人子弟!线一定要接四条,三条也可以工作,知道接三条只能说明你修机子修的少,且修机子不规范,修机子不规范的结果你懂的。有不少机子不接DIM根本不会亮的!孩子你要记住!  线一定是四条,开关、12V、亮度、地线。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发现了! 有的显示器必需要接4条!接三条有的会开机正常,三秒黑屏,只能持续三秒!! 不过也有的只要把开关和亮度接到一起,给高压板的信号线连接也可以正常使用!因为有的高压板只有3条线 :地 12V OF

网友:
小哥补充一点 你接之前最好把去高压方向的跳线或保险或者零阻电阻都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j建议还是先修吧  改的太麻烦

其实我还是觉的改的话简单!

网友:
交点学费 (烧几板)  就成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各位师父,我说句不好听你们别骂,他是个初学者你们真不应该这样教,这是误人子弟!线一定要接四条, ...

谢了,懂了

网友:
12V  地线 还有5V的开关

网友:
很好改的  一个VCC  GND  ADJ  NO就好了

网友:
不必要接四根线,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反正师傅做了这么多年都是三根线搞定,亮度从来不接

网友:
讯维显示器技术交流群,群号57595540。我相信你的到来,明天会更美好!!!

网友:
这怎么都是说法不一样啊!!

网友:
12v  开关  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