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3000 加焊 和换显卡后BIOS出现只有一个选项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23):
各位侠客  V3000  加焊 和换显卡后BIOS出现只有一个选项的?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重新刷个试试

网友:
能说得清楚一点吗?

网友:
刷BIOS啊    这个或许能解决

网友:
上个图片吧

网友:
LZ从新刷个BIOS把        这个应该就是BIOS的事

网友:
刷过了   一模一样的对调也对调过了

网友:
你是按f10进的bios还是按别的

网友:
我也认为他按错键了

网友:
键盘按键 按错了

网友:
你是按F几进BIOS的啊

网友:
F2就去就一个选项,

网友:
估计楼主按F2进去的。 要按F10进BIOS

网友:
能把那是个什么选项说明吗?也许你进的根本不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