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笔记本不能用mhdd怎么办啊?

楼主(2012-07-23):
最近碰到的比较新的笔记本,运行mhdd都找不到硬盘,怎么才能在新的笔记本上用mhdd检测硬盘呢?

除了mhdd,还有其他什么软件能像mhdd一样检测硬盘的?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
MHDD的TIPS里面仅支持主IDE设备,假如是SATA盘,可以尝试换一个接口(比如说,原来是插SATA1接口的,改插SATA0接口)。因为你的笔记本硬盘刚好就是MHDD不支持的那个接口,所以没有办法,换其它硬盘检测工具

网友:
拆下来到别的机器上检测呀

网友A:
还有 HDDSCAN 和  victor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HDDSCAN 和  victoria

谢谢罗工,

你说的这两个工具,系统盘都不带啊。

网友:
系统盘不带,百度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