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内存供电对地为0

楼主(2012-07-23):
AMD主板没内存供电,插上假负载打1.8V供电阻值直接对地,测1.8V场管DS直接导通,测量阻值卡数据线阻值也为0拔下后,测场管D为28,请不吝赐教

网友:
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换北桥。换你妹呀。内存供电也要分电到VTT、你看看VTT电压正常不。是不是VTT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