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7-23):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 三星193VN  19寸正方形液晶显示器,我当时也懒得弄,直接发到省城昆明 专业维修店修
症状是:开机花屏
发到昆明 三天后  维修客服打个电话跟我说 显示器修不了了,屏坏了 换屏太贵,没办法不修了
昨晚刚发回来,我也是闲来无事,因为跟修好一台不知道是走狗屎运的23寸AOC液晶显示器
这台显示器是夫妻两人打架 摔地上的,送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右下角,外壳已经破裂,连接好线以后,开机出现AOC LOGO,然后听见显示器里面 叭叭响两声 立即黑屏  ,我想这屏还是好的,应该有修的价值 告诉客户可以修 ,我以为是灯管问题,拆开屏看了一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灯管两端线 发现根本不通 峰鸣档也不响 说明线路不通或灯管坏了,考虑到摔过,可能是线断了,然后延着屏线查找,果不其然,在摔过的右下角,屏下方 一黑一白两线灯管连接线的一端,有一根黑线断成了两截 ,把线掏出来,由于线太短无法连接了,重新找了一根 两头焊好 再找了一跟合适的皮线套好,开机上线。哈哈,屏亮了,玩了一个多小时居然没什么问题,就叫客户来提走了,收了80元钱!
言规正转现在回到三星193VN  上拆开看了一下 灯管连接正常  灯管两根都亮 测电压正常 ,心想莫不是真是屏坏了,正准备宣布这三星显示器报废的时候,我手不小心碰到一个地方 ,咦,屏居然点亮了,而且很清晰,心中窍喜。手一松,结果又花屏了。把屏翻过来,一处一处试,当按到图片这根排线时,屏就正常点亮了!让我忧的时候来了,我先以为是排线接触不好,把屏拆开焊接一下应该就可以修好,可以烙铁焊过以后花屏比以前更严重了,反复几次排线居然断了,我想完了,这时不知道大脑是不是短路了,居然听朋友说,把座子拆了,飞线连。当时也没考虑心想,只有这种办法了!就用热风枪把屏的座子吹了,一看里面的线我顿时石化了。请各位师傅们,帮忙想想办法,支支招。请看图!
急!!
屏线断了以后 ,朋友的想法

这线 不好焊

这屏线估计是买不到了,哎!!

网友:
搞不明白是哪根哪连啊。。    你看是哪厂家做的  一般富士康做的屏线容易氧化。

网友:
这个只是乱碰碰对的,根本就没有维修思路,而且楼主之前说的那个冠捷显示器灯管是不会有阻止的本来就是无穷大,有阻止就不正常 了。

灯管用万用表量?

网友:
呵呵 小问题搞大了 恭喜你啊

网友:
飞只有一根一根的飞线了

网友:
不飞线还等什么?

网友:
座好焊,换一个座子。

网友:
去找一个费板,把座子吹胡下来,用铬铁焊上,别用风枪吹。

网友:
这个不好焊接  太细了吧。。。

网友:
屏接口,我用焊铁都更换过,不要动屏线,从坏屏上拆一个屏接口就好了,如何屏线坏了,在网上找找,什么线都可以找到的,你这种线我手里好像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进的。

网友:
本身就是屏坏了,一般我们都是不修的,不是小问题。只是楼主没事找事,把故障扩大了,无法还原了,和客户无法交代了。

网友:
想想飞线真,,,,忽悠一下了事。

网友:
飞线吧。找点细点的线就可以

网友:
看来你是没有飞过几十根的,你用的线也不对,去找一个体视显微镜,慢慢练习吧。

网友:
看来楼主修显示器还真是差两把刷子的!
解决办法:
1、飞线  用尖头烙铁一个一个的慢慢焊,我在4、5年前这样搞过。需要的是耐心,烙铁温度不能太高,要用好的焊丝。
2、换屏接口和屏线。这个是能买到的。

网友:
飞线不错的主意

网友:
有飞过几十根的,,这牛人!

网友:
这么复杂、、、

①辈子守擭妳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飞线吧,楼主就当练手了,要不你就行旧屏上找一个一样的接口,焊上,要实在不想费事就告诉客户这个显示器是屏坏了,修不了了,多简单的事啊,闹这么大

网友:
线不是很多,可以飞的。但线要排好的。

网友:
好的IDE数据线或许可以,只是万用表真的能测灯管吗?

网友A:
专业维修店都没发现这样的花屏???

网友:
找细点的漆包线试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业维修店都没发现这样的花屏???

的确如此 直接告诉屏坏了,没有修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如此 直接告诉屏坏了,没有修的意义了!

结果只是液晶屏线接触不好了!

网友:
建议把错别字改改!看着费劲啊。

网友:
有经验的老鸟告知一下 飞过线的屏能否显示正常呢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量灯管两端说"根本不通",难道有通的?

网友:
这个里面应该是有集成芯片的吧。 所以没有办法连接线了。

网友:
这个线应该是一对一的 如果排线上没有穿孔的话。。。。、

网友:
耐心的焊吧!

网友:
飞线就是了 呵呵 很简单

网友:
换个座吧试试吧

网友:
这已经不是飞不飞线的问题了,连哪个连哪个都不知道了

网友:
找根VGA线,取下里面的细线,一根根的耐心焊吧

网友:
简单啊
找根屏线,就是白色的很薄的那种驱动板与逻辑板的连接线,两端刮开,松香上锡,与电路板对齐,烙铁滑一下就全焊好了  而且还美观

网友:
线不是很多,可以飞的。但线要排好
线不是很多,可以飞的。但线要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