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Y450挡LOGO的问题

楼主(2012-07-23):
情况说明:客户送修一台Y450的机器,屏幕破碎,能开机,有背光    集成的显卡,DDR3内存
准备换屏,外接显示器却挡在LOGO处了,偶尔能进,于是便拆机维修。下面就是一系列的维修,加焊北桥,换CPU,加焊南桥,换南桥,刷BIOS,都无果 。怎么就是屏幕碎了,还能有这么大的动静出来

网友:
楼主机子具体是什么问题,接外显试了吗?机子摔过的吧

网友:
这个什么意思  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网友:
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网友:
如果主板无损伤,先更换BLOS,没有独显,那就在更换U36吧,看来笔记本过保了,送不到我这来了,呵呵

网友:
这个麻烦了,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搞坏的吗

网友:
你把北桥换了 试试 还有显存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啊,硬盘有没有拆掉

网友:
裸板当不当 如果不当就一个一个拆外设试试。机器摔过的话看看是不是u口短路了。

网友:
吧所有外设去掉看看~看看USB口有没有短

网友:
搞好了吗楼主

网友:
Y450这毛病不好玩

网友:
也是,手上出有一块

网友:
裸机测试试试

网友:
这样修,还不如换个主板

网友:
USB接口有没有粘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摔过了,就这么一摔,弄个Y450挡LOGO的问题来

摔过的机子就不弄了哦,很有可能是主板上摔掉点或摔断线了

网友:
进PE测试一下,

网友:
不过摔过的机子百分之九十九都修不好的哦

网友:
外围设备检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