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还原后酿成的错

楼主(2012-07-23):
客户的系统坏了,有个同行就帮客户一键还原,一键还原是在2010年做的备份,按了一键还原之后,2010年前我的文档里面的资料就还有,2010年之后的资料全没有了,客户说他把我的文档改了路径,改在F盘,请问罗老师和各位大师可以找回2010年之后的资料吗?

网友:
( ⊙ o ⊙ )啊!……我一般都问客户有重要资料没,如果说有,我都会先进Pe给客户倒一下,
向你的这个状况,建议可以先用DiskGenius看看吧……

网友:
曾经给客户装完系统 客户说再装个一键还原 我爽快的给弄了  几月后 他气冲冲来说我当时的一键还原不好用 还原了系统也不正常  其实是他系统中毒了 要求免费再弄一遍。我又认了。从此有客户要求装一键还原 能不装的就不装 实在要求的就说好 没保修 看好拿走。

网友:
资料被病毒隐藏了吧。 工具-查看-显示隐藏文件。

网友:
既然他改了文档的路径,那还要找什么啊。那就是F盘啊

网友A:
就是全部盘的资料都回到了2010年以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全部盘的资料都回到了2010年以前的

加我QQ,522235677.我有个超级数据恢复软件破解版。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B:
一键还原,是还原了C盘吧,F盘的数据应该没有影响,你直接去F盘看看一个文件夹My Documents,

网友:
别急,,既然路径已经改过了,你就去F盘找。。。把每个文件夹都看一遍。。如果不行的话。

就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一次,恢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键还原,是还原了C盘吧,F盘的数据应该没有影响,你直接去F盘看看一个文件夹My Documents,

在F盘有一个MY DOCUMENTS 的文件夹那些文件的时间也是2010年以前的。请问罗老师这个怎么修复,现在是全部盘的文件都回到了2010年以前的。

网友B:
晕,用的是全盘恢复呀,那只能用软件扫描看看了。

网友:
只要资料还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用的是全盘恢复呀,那只能用软件扫描看看了。

罗老师好,我用DiskGenius 扫描了,但是扫描出来的还是2010年以前的,或者我使用方法不对,请问我该如何扫描呢?

网友:
呵呵,数据无价,操作警惕

网友:
可能找不到了,如果覆盖了的话

网友:
你用  R-studio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