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自动表 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2-07-23):
我的万用表量电阻档  要换档位 太麻烦 想换个自动档的 是买二手福禄克 还是买国产全新的好呀  大家给参考下 谢谢了

网友(点评):
我用的表 现在应该没有卖的了 型号MY66 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95年当时国内还没有自动表 我老乡在仪表厂工作 说是帮韩国代工生产的 韩国出技术和他们只管焊接组装生产调试 这种表最大好处就是在线测试电阻三极管很准

网友:
不要买了 买过,反应慢!

网友:
你要选自动的,我建议你多掏点买福禄克或者国产高端的,反正就是要多掏钱,不然反应很慢

网友A:
买个好点的  不会慢我这块自动表跟我很多年了 当时700元买的全新的。有自动保护功能也不容易坏。

网友(点评):
95年的700元 真奢侈

网友:
   还是版主说得对,买好一点的表,明贵暗便宜,一表顶多表用。表便宜了,你用几块表的价钱加起来就是一块好表的价钱。而且用起来也没有好表爽快,如果是用量不大,或者用得非常非常的少搞起玩的话,随便购一块表就行了。通常是价格和质量是对等的,最多是在同等情况下,也只能说某表的性价比很高而已,不会说这表的价格低,跟某好表的质量完全一样。就是平常大家说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点评):
价钱高的表。精度保护功能都是没得说的。我的表95年花700元买的到现在还好好的 当时一个月工资。这表保护功能很好有时不小心电阻档没切换测电压了 马上关机了 放在那里不用也自动关机。

网友:
为什么要自动呢,又贵又不好用

网友:
     为什么要自动的?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要用自动程度,用表的人都知道,量程转换是机械式触点,机械式触点有磨损。这就不难想像是什么后果了,厂家用材好一点可能会多磨几天。自动转换量程没有机械磨损,用手动也没有机械磨损。智能数字万用表的性能优点很多。
    有朋友说,自动表(或所为的好表速度慢),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用自动量程的时候,仪表有一个自动寻找那一档是最精确的档位,在寻找过程中花去一定的时间,所以有朋友说,高档表测电阻的速度还没有低档表的速度快。要想感觉快就很手动,但是用手动要设置小数点,要还看被测电阻是多大,算起来比自动档慢多了,只是感觉快点。如果今后出的表全是按键调整就好了,这就没有机械磨损了。

网友(点评):
按久了就不能了!

网友(点评):
感应的差不多,要不就语音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一次投资,长久作用,还是贵点,前几天要一个福禄克15B,感觉不错

网友B:
安捷伦1231吧,测电阻速度明显快于同价位福禄克,但测电压不如同价位福禄克快,手动的话速度很快。便宜的600多元。

网友:
我用优利德的UT71C,。除了耗电惊人外,其它都好。测量电阻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好点的  不会慢我这块自动表跟我很多年了 当时700元买的全新的。有自动保护功能也不容易坏。

版主用的是哪个型号   有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捷伦1231吧,测电阻速度明显快于同价位福禄克,但测电压不如同价位福禄克快,手动的话速度很快。便宜的60 ...

安捷伦 的不敢买 在中国生产的多    福禄克77Ⅲ二手的怎样

网友B:
国内买的福禄克也多是国内生产的,别那么迷信进口。

网友(点评):
表好不代表技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内买的福禄克也多是国内生产的,别那么迷信进口。

那一个品牌  国内产的和国外产的 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一个品牌  国内产的和国外产的 一样吗

差别多大我不知道,我只用过福禄克15B、17B、117C、177。
国内生产的15B、17B核心芯片是软封装的(俗称牛屎芯,很多人对此耿耿于怀),与优利德某款是一样的芯片。这两种表是同一机芯,曾有人把15B自己升级成17B;而115C、117C为同一机芯。
15B、17B在用蜂鸣档测0电阻(短路)或小电阻时,读数会慢慢降到正确值;这两款表在测普通LED时,会因为设计原因(二极管档开路电压偏低)而点不亮,也就是说不能用来检查数码管、光耦。15B、17B的升级版是18B,广告宣传中特意提到适合于测LED,我感觉他们以为是对客户的一大恩惠,我在使用15B、17B之前没发现那些低档表不能测LED。但不久前我在大连某半导体厂(LED行业中的前端厂)用他们的18B,发现也有和15B、17B相同的电阻测量问题,而18B好像是福禄克前年推出的。
117C测电阻的速度让我着急;蜂鸣档只能测得整数值,像0.3Ω只能将开关旋至电阻档来测,不但是悲剧,更是坑爹,当然福禄克这样的表并非只有这一款。还有117C还会将某些坏掉的电容测成正常的。
我对177印象比较好,但就性价比而言,它实在不适合于个人购买。
安捷伦的表我只是短时试用过,不像福禄克长时间使用过,没什么发言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别多大我不知道,我只用过福禄克15B、17B、117C、177。
国内生产的15B、17B核心芯片是软封装的(俗称牛 ...

哥 淘宝上499卖的77Ⅲ福禄克  二手 的  能买吗
性能  使用年限 怎样

网友:
我对77Ⅲ不熟悉,还是请明白人来答吧

网友D:
表这个玩意要是nb还是安捷伦,福禄克 ,他们是标准,要说能用国产表修个主板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这个玩意要是nb还是安捷伦,福禄克 ,他们是标准,要说能用国产表修个主板也足够了

深有同感,1、200块钱修主板足够了

网友:
问题是你想用多少钱?

网友E(2012-08-25):
我前两天刚买了你所说的499的二手fluke 77-3自动表。速度不错。和ut70D差不多的速度。挺精致小巧的。感觉比优利德的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前两天刚买了你所说的499的二手fluke 77-3自动表。速度不错。和ut70D差不多的速度。挺精致小巧的。感觉 ...

我也买了 我买的是580的99成新的773  砍了30块 不过表的成色真的很新 几乎没怎么用的 屏上的膜都还在 就是表笔不是原装的 挺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 我买的是580的99成新的773  砍了30块 不过表的成色真的很新 几乎没怎么用的 屏上的膜都还 ...

我的表笔是原装的.只是有点旧.反正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表笔是原装的.只是有点旧.反正好用.

淘宝上看了下 TL175 45块吧 现在的国产表笔坏了后 买它 都福禄克一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