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老是红,绿,蓝,黑

楼主(2012-07-23):
电脑关了以后,在待机状态,屏幕不停的换颜色,怎么修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的机器待机时就是这样的

网友:
好像在OSD里可以关掉吧

网友:
多数为MCU问题,你换一个24CXX试下,通用的多数为24C08

网友:
也去就是显示器设置的屏保,进显示器设置看看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HKC的话  自动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