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屏更换灯管的终结贴。耗时一上午(申精) 不喜勿喷

楼主(2012-07-23):
HKC显示器一台 故障为 显示俩秒黑屏  经确定确认是灯管的问题。决定更换四根灯管
下面是过程
首先,主角上场

再来一张

动手开始,首先把灯管线剪断,我习惯留一个线头,这样好取灯管

取下灯管的绝缘垫子 就是那个白色的橡胶
这个地方要注意 我用的是镊子加小刀一点点取下的 反正灯管是要更换的
适当的时候可以暴利一点

重点来了 这个是屏的另一边 他的这端是封闭的 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封闭的那个给暴利弄开

我的方法是用钳子一点点小心的去掉 这个是塑料的 比较好弄一点 碰到要是铁的 道理同上 也是要搞开
这俩张是完成后的效果图

小洞打开了,接下来就还是接着取下橡胶垫

一切准备就绪。灯管终于要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小心的把灯管拿出来

灯管抽出后效果图

拿来新的灯管,焊接线,热缩管,

一端俩跟 将灯管放入。准备焊接

开始焊接。这步也要注意,焊接的时候要焊的圆润,要确保焊好。不然以后要出问题的

用热缩管进行绝缘

全部焊接完成 上效果图

下面就是要用胶带固定灯管线了。注意固定的时候灯管的位置要俩段均匀

更换完成 上机

通电测试 一切OK

这是更换完成后 的效果图

这就是我平时更换灯管的全过程
特点:风险小
          速度快
          不跑光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哥们在用这种方法?

以上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楼下跟帖提问

补充内容 (2012-8-3 16:54):
求各位大侠加分,实在是没分下东西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不错,精神可嘉!
赞!
楼主你那灯管换好之后还用那白色的绝缘套吗?
这种方法不可取,就按正常程序全拆屏换灯管也不要一小时时间啊,何况楼主的搞法不太让人好接受,试问当着客户面你好这样做吗?再说有多少屏像你说的这个屏一样两端是塑胶的?返修机率有多大自然不谈了。
不知道大家有么有碰到过,热缩套管在高温下,时间长了,变硬变脆,导致绝缘下降。以前像你那样换,现在买带架灯管换。返修率大降。

网友:
楼主技术不咋样啊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3
说了 不喜欢你绕行 不要再这废话
楼主那货已经做到熟能生巧了,创新。。。楼主的方法对焊接要求高,起码,绝缘做好。

网友:
后面换灯管的人享福了。
和我换灯管方法一样。几乎不会弄碎屏,, LZ只是介绍一种方法,没有逼着你们用,,可以用自己最喜欢的方法去换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楼主更换灯管方法是对,只是为什么换四个?还是这次四个都坏了。测试好换一侧就可以。

网友:
是 暴力,不是暴利!
很保险 搞坏个屏就麻烦啦

liangde13000 -5

网友:
这个办法 不能通用所有屏啊..还是要看屏结构来

网友:
和我换灯管方法一样。几乎不会弄碎屏,, LZ只是介绍一种方法,没有逼着你们用,,可以用自己最喜欢的方法去换,

网友:
我碰到的一般都是可以的。如果是铁框的那种 我也是把灯管的那个铁框给用钳子给搞掉

网友:
是不能通用

网友:
这样还要一个上午?

人家辛苦的吧自己的劳动成果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楼主很厉害 你这人咋这样
发一个图文并茂的好贴是很费时间的,不然你以为人家赚几十下载分很容易?
哥们,你不懂什么叫编辑帖子吗 我光是弄图 就弄了20分钟 加上编辑帖子。唉只能说你脑子太单纯

网友:
和我换灯管的方法一样

网友:
废了这么多的劲 就是想让那些新手 或者没有用过这种方法的 一些启示。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喜欢的 请绕道

网友:
同意

网友:
这个是换灯管最安全的 要是全拆换的话请的漏光 中了屏就容易弄碎

网友:
留做参考,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

网友:
我还是喜欢拆屏更换,拆屏之前先把周围环境清理一下,小心一点胆大一点其实也没什么危险的。也就刚开始的时候用一块生了横线的坏屏试的时候不小心把横驱动的排线弄断了……见过别的师傅换的时候都是把灯管连槽从一边拉出来,但我自己修的时候从来都没遇到可以拉出来的,甚至还有一块灯管槽是上了螺丝的
拆屏换主要是比较美观,一般别人拿过手拆出来一看不会说:“啊,这屏修烂了,不收……”

跑光问题一般出现在笔记本屏,台机液晶我还真没试过跑光的,我也是全拆换灯管。
跑光 只能说明 技术不到家
还要重新弄灯管线 之类的 时间也不会短 这样真的不好说
我也一直都是拆屏 小心点没事 好几年了 从没拆坏过屏或顾客反应漏光的 就是时间长点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虽然暴力了点,但是很保险,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做就怕灯管振动响

我就这样换笔记本灯管的,遇到一台灯管会震动,换了几个都一样,没办法只好说,屏坏了,要不换屏吧,顾客就将就的用啦,哈哈

网友:
要想好,彻底改灯带了,可以用到屏报废!

网友:
这样我做过    全拆我也做过  这样做安全系数高  但是不美观 哈哈哈 虽然看不到!

是啊,今天刚刚试过楼主的方法,要是客户在的话肯定不好说,不过确实降低了风险

网友:
挺省事的,学习了  是不是所有屏通用呀

网友:
还是拆屏好弄。这样换如果被客户看到一定不会高兴的

这是肯定的,他见到你这样搞他肯定不干
我觉得如果客户看见拆屏会更不高兴.

网友A:
这么拙劣的手段还来发布,要是新手都学习了你这样的招数,那么将来也是个下三滥的维修工。这不是喜不喜欢的事。

别人身攻击别人 他都说了 不喜欢就绕道

网友:
你这人真搞笑.楼主发个不用拆屏更换灯管的方法,你竟然说拙劣,难道你有什么更高明的方法?别说拆屏,那个大家都会,如果没有,请不要在这人身攻击,你这种人最可恶.

网友:
  比较了一下  我还是觉得拆屏简单点= =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拆屏换灯管很危险,很麻烦吗?!!!
心细、环境干净、按部就班的操作是很简单的!
不然,led的屏背光出问题难道就不用修了?

网友:
支持。

网友:
这种做法也不简单呀!而且感觉手段粗糙。我也不太喜欢你的方法。直接按顺序拆开,无损换装。也不是很困难呀。

网友:
我反正就是拆屏拆怕了。有的屏的灯管是和架子一起用胶布粘起来的这些该怎么搞啊?

网友:
我只会在那些14“手提屏上这样做,其他的好少,绝缘做得不好会好快回来的

网友:
这个线可以不放在外面的 线也不用剪

网友:
楼主够在霸气, 我最烦换灯管了 一换就是一上午, 有些时候还不行。 看看楼主这样的耐性,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方法很通用,换了最少有几十个了,都没问题,用这个方法还能节省时间

网友:
灯光中间不隔点东西?  你就不怕灯光响吗?   遇到几台都是灯光中间没有隔开  导致返修

网友:
拆屏是个熟练的过程,其实只要大家小心点,是不会把屏拆坏的,楼主的这种做法,不支持的,对屏原有的结构有很大的破坏

网友:
这个高压辐射会有把驱动板击坏的可能

网友:
拆开换也不比这麻烦,,

网友:
这样拆屏不一定安全系数高的.遇到金属框的不暴力不行,如果暴力了就难说了

网友:
方法是保险一点,但是如果换22或22以上的屏这个你就搞不定了。个人觉得初学者要学会拆屏而且要拆的很好,不要怕,只要方法正确是不会出事的。真要当屏里面的反光板坏了这样就搞不定了,还是要熟练的拆屏,我从来没这样换过,只有小部分笔记本这样搞。

网友:
确定好以后从开始拆屏刀换号两根到装好点亮也就是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美观稳定

网友:
我不喜欢楼主这种做法 一上午换四根灯管这就是效率??????
换灯管拆的时间要小心放的时间小心我从学徒到现在还没搞坏过一个屏!风险是有的 但是小心一点 也不会那么麻烦 @@@@@@@有你拆的时间 屏最就取下来 灯管也换上一组了!!!!

网友:
楼主这样换法风险也不小啊。暴力过猛也可损坏屏啊。再就是新换上的灯管在里面固定不好吧!容易受振动采产噪音及破碎。你强拆的两端白色橡胶实际上是固定灯管的。

网友:
灯管线不好拿 ,有的贴得很紧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别人这样更换灯管的,不到四个月,就返修了。仔细一看,那焊工,实在吓人,绝缘也没做好。当时客户自己看到了,他说他要去找上次维修的人。

网友:
外观拆的太烂了。保险不过速度也慢,。了

网友:
不错啊,哥一直用这方法,屡试不爽

网友:
这样做安全系数高  但是不美观。

网友:
这想法不错,值得好好学习一下,省得拆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这样换的,但是4灯的我就换2灯的在高压是去下保护,还是如果是铁杠的我还用打磨机磨开的

网友:
路过,太暴力,太血腥了

网友:
长见识了,很暴力,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是还是换上了

网友:
从没这样搞过,一直都是拆屏,没出过问题。
还有现在我都是直接连灯架一起换,省去了焊接的麻烦,虽然成本高一点17,19寸的带灯架的灯管一般14元一副,也就是上下两根。
但是返修率会底很多,也会省很多时间,从拆屏到装好也就15分钟左右。

网友:
不赞成这样做法,还是细心拆屏换!有的客户要看着你换的。

网友:
笔记本这种方法长用。

网友:
艺高人胆大,学习,这种方法真的不粗,这样做好处很多。

网友:
楼主是怕弄碎屏,其实熟练了,拆屏也很快啊

网友:
虽然从不用这种方法,但现在维修这么低,也可以尝试一下,5分钟就可以搞定换灯管了
不过灯管两头除了热缩套,应该要加上橡胶的,两根中间也要加好橡胶圈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套装的灯管,比换灯管要快,虽然说这样对于新手来技术含量高一点,可是速度有点慢的
。毕竟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方便快捷虽然屏弄的有点烂但对新手来说很保险

网友:
这种方法对于新手好一点吧

网友:
一端焊好后,把灯管塞过去焊另一端吗?焊好的那一段不是要焊成弯的吗?

网友:
我是新手学到了。没见过过样换灯管的。以后一定有用。

网友:
这方法很常见    说白了就是价低要是价高的话完全可以做到美观

网友:
我换笔记本灯管是这样搞的

网友:
其实维修不能那么死对不对  看个人么  都是一个目的 修好为主旨  管他用什么方法

网友: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针对那种只坏了一根灯管的屏,如果内部空间够大,直接加根笔记本用灯管,电胶布包好不漏光被客户发现..,固定住就OK了,速度快.而且少一根灯管一点也不影响效果.忙的时候可以考虑下这种方法.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像楼上这么说,连负载都不用加,把坏的灯管断开,去掉保护,零成本
可以加负载 灯都省了

网友:
其实拆屏换灯管也很快的,15分钟就换好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值得学习,我一般都是拆屏换灯管,楼主这样的方法还真没有试过,不过要是遇到难拆的屏,这种方法是可取的。比如铁框的卡扣比较紧,还有就是屏用双面胶粘的比较牢,用楼主的这种方法就安全系数高的多了。但个人还是觉得好拆的屏多。不建议每个换灯管的屏都用楼主的方法。谢谢楼主,

网友:
拆屏也做过,楼主这样的做法也做过。

网友:
我直接拆屏换灯管只要半个小时也不漏光关键是焊的不会返修

网友:
更换灯管的活要胆大心细。楼主这样换,要是客户在跟前就不好看了。

网友:
那个怎么讲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事风范吧! LZ这种方法还不错,试过~   但是,我觉得、、、、、、   我换的时候,一般都是把屏拆开,顺便在帮她做一下清洁。 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客户又高兴,你又费不了多少时间! 客户好心的话还会帮你宣传, 相当于为自己又找了一个潜在客户群、、、、、、{:4_110:

网友:
其实每个人换灯管都有自己的习惯!

网友:
    真的  很谢谢楼主   我以前都是拆屏    所以风险很大   你这样我倒是没有想到   谢能共享

网友:
这种方法我都用了2年了    我最快的时候换一组2根灯管 15分钟搞定

网友:
聪明人呀 这样特么多省事呀

网友:
只有一个灯管坏了 拆出来 难免不搞坏另一根灯管

网友:
这样换保险啊

网友:
笔记本都这么做的,台机貌似很多屏这么搞不行,

网友:
这样搞都要这么多时间,要是拆屏不是要一天了吗,我平时30分钟左右就搞好了

网友:
艹 ,这样土得要死 别人一拆 肯定认为你不专业

网友:
还是习惯拆屏换,抽过几次灯管把灯管拉断在里面了,铁架子不好搞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这种做法弄过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都被说,,哈哈!不过这样影响美观,,以后那个师傅再接受修,,上次的师傅不行啊

网友:
不怎么好  觉得还是拆开最好   换了这么多也没见到过  破屏 漏光

网友:
维修方法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就要根据情况来用什么方法。

网友:
这个办法 不能通用所有屏啊..还是要看屏结构来,其实拆屏很简单的只需要细心加多练就可以的

网友:
确实比拆屏节约了不少时间

网友:
这个适用于笔记本屏 ,台式机的就没必要了 ,个人认为。

网友:
要看原来的灯管和替换的大小一样否,同样大小才能通用。

网友:
一般换灯管就是这样的

网友:
简单有效,但也有风险,如果边上是铁的暴力的方法也有可能将屏弄坏。

网友:
我就这样操作的 一直都是

网友:
我每次还是拆下来换的哦

网友:
拆屏换4根灯管1小时差不多了,这样白色套子不上的话容易返修

网友:
很有创意,就想问下,这样抽插灯管,会对灯管造成磨损吗?

网友:
回头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
这样换后,返修大,橡皮也没有上,不散热,温度高了灯管易坏

网友:
这种方法不可取,就按正常程序全拆屏换灯管也不要一小时时间啊,何况楼主的搞法不太让人好接受,试问当着客户的面你好这样做吗?再说了,有多少屏像你说的这个屏一样两端是塑胶的?返修率有多大自然不谈了。

网友:
和我换笔记本屏灯管的步骤一样    还没试过在液晶屏上使用的    回头试试

网友:
细露在外面不太美观吧

网友:
刚刚看到上面位说 客户看到拆屏会更不高兴···我真的笑了   拆东西和破坏东西的观念,你真的不理解嘛?   知道楼主很辛苦  搞了很长时间才搞出来的帖子  也谢谢楼主能为我们这些新手着想   但是   我想,还是靠真才实料搞出来的踏实    还有  就是质量问题  就像上边那位师傅说的  全拆的话 可以用到屏坏  让客户舒心,也能让自己放心、踏实。      楼主忽怪······

网友:
这么搞屏换灯管,还速度快,还简洁?
还不漏光?
我笑。。。

网友:
长见识了,不过师父说有点只有不跑光,速度也就一般。。。。。。

网友:
还是得一步一步来啊

网友:
台式机的平我还是拆卡来换得,笔记本我会用这个办法!

网友:
好方法,非常适用于我这样的新手哦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好啊,关键是多掌握几种方法,

网友:
以后遇到灯管有问题的,试下 我

网友:
人类已经无法 阻止楼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拙劣的手段还来发布,要是新手都学习了你这样的招数,那么将来也是个下三滥的维修工。这不是喜不喜欢的 ...

谁能发布一个正确的换灯管方法

网友:
我都是全拆,,,然后恢复原样,像楼主这种破坏性的维修,我是不赞同的

网友:
没什么特别之处    都是这样弄的     对楼主动手拍照能力强表示佩服  ,

网友:
不管怎样,多几种方法解决问题总是好的

网友:
技术是不能偷懒的.以后是这样上.不加胶帽.但,时间长了,个别后出现返修,热缩管会老化.个人建议,最好还是按步就班的来.

网友:
这样的办法是可以接受

网友:
我绕行。不赞同楼主的方法 不予评价。、

网友:
那种屏可以这样换,那种屏不能这么换。。怎么区分呢? 非得把两边都剪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