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星锐4560G.插电源正常,单用电池时要把电池拆下来再上上去才能开机

楼主(2012-07-23):
如题.每次都这样,开机后电池能正常充放电.关机后,拔掉电源,直接用电池开机的话要把电池拆下来,再上上去,才能开机,求高人指点

网友:
哎.好象没人回复,自己顶下,不想沉了..

网友:
冲放电路出问题了吧 LZ查下充电新片吧

网友(点评):
进系统之后能正常充放电的.

网友:
关机后电源跟电池都不拔能开机吗?既然关机后不重新上电池不能开机的话,就关机以后先别下电池,先看开机键上有没有电压,根据开机时序来查原因呗

网友(点评):
不拔可以,单独用电池,不拔就不行了.

网友:
还没过这样的毛病,这个好像是说不好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