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升级BIOS步骤图解

楼主(2012-07-23):
1.  先把BIOS文件复制到U盘或移动设备里。
2.  按DEL进入BIOS设置
3 进入BIOS设置程序的高级模式后选择工具(TOOLS)下的华硕升级BIOS应用程序,如图:

  4.选择BIOS文件后回车,如下图:

   5.回车后就会自动刷了,如下图:

这也算是主板维修?

网友A:
你这是笔记本还是主板的什么型号。

网友B:
是主板的BIOS。。。。。

网友C:
这好像是华硕台机主板新的BIOS吧!还有这个功能啊!下次也试试看,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主板的BIOS。。。。。

是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是华硕台机主板新的BIOS吧!还有这个功能啊!下次也试试看,多谢楼主分享。

不用谢

网友:
不知道是笔记本还是台式的,有点看不懂,不过还是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D:
华硕刷BIOS 这么简单? 比用编程器还方便。哎 那以后编程器还有饭吃?

网友(点评):
想升级bios的人士就像在太空遨游,编程器才是你永久的家呀

网友E:
华硕台式机主板 p8h61-m lx3 plus
华硕主板现在都用UEFI  BIOS界面了
很多主板都用上EFI界面了,看其真是有点傻瓜话,不像普通的bios。刚开始接触还是有点怪怪的,特别是中文的,看惯了英文。中文看了得去了解他的含义。呵呵

网友F:
下个最新的BIOS文件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刷BIOS 这么简单? 比用编程器还方便。哎 那以后编程器还有饭吃?

不用怕,当主板bios挂了不能启动的时候你的编程器就可以用了,就比如现在有很多主板可以windows下刷bios啊,不见得编程器就不能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刷BIOS 这么简单? 比用编程器还方便。哎 那以后编程器还有饭吃?

这个只是用来升级的,编程器还是有用滴,比如不开机不能进BIOS就用到编程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台式机主板 p8h61-m lx3 plus
华硕主板现在都用UEFI  BIOS界面了
很多主板都用上EFI界面了,看其真是 ...

额.....这个也有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个最新的BIOS文件升级?

是滴。。。。

网友G:
。。。。机器要坏掉你这般法根本没用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的吧,全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器要坏掉你这般法根本没用

哥门什么叫升级BIOS?当然这不是唯一办法,也可以用编程器刷。

网友:
降级刷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笔记本还是主板的什么型号。

没看到是主板维修的吗。。当然是主板的。。。1155

网友:
不需要。直接插U盘进BIOS降级刷成功

网友:
我一般都是硬刷   过瘾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