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14A不过内存

楼主(2012-07-23):
这台机被修过很多地方,我接手时掉电,按北桥就不掉,换了个北桥,现在 是电流到0.65,不过内存,BIOS已刷过,

网友A:
飘过的高手,指点火一下

网友:
是吧是没做好啊  在换个桥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掉件?

网友B:
换多几条试一下,有些机挑内存喔,不行就上阻值卡测关键点,怀疑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打可能内存阻看看,不过内存,需要的信号出来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掉点,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多几条试一下,有些机挑内存喔,不行就上阻值卡测关键点,怀疑桥问题比较大

同意,不要太过自信,有可能没用换好,有可能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飘过的高手,指点火一下

指点不敢,就是总线,和内存条件了,看图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先打打时钟

内存的时钟有几个波波能打的到?

网友:
确定北桥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