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电脑找不到MP4 怎么刷固件?求教

楼主(2012-07-23):
MP4 MP3 刷固件 经常遇到电脑不识别。这时候我看高手短路一下主板上的芯片,就可以发现新硬件了。求教到底短路哪个芯片的哪些引脚???谢谢了。先感谢大家的踊跃回帖。不吝赐教。灰常感谢。
芯片
不识别
电脑

网友:
貌似是晶振问题吧。。。

网友:
有地要捅复位再接线才能认出来,有地要按住几个键再接线才能认出,具体地官网一般都有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