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7-23):
机器是HP DV2500 965独显,来的时候测试电流只能跑到0.4左右,这个电流看是没有CPU供电,报价,拆机,一看,果然没有CPU 供电,查图纸U16 MAX 8736  的30PIN 的VDD没有5V_S0没有

,后查5V_SO是由5V_S3经过U48转换得来的测U48的电在D极有,而S极没有,看控制极,是低电平,U48的N管的G极应该是高电平才是对的啊,这样才能导通,由此向前查,Q16的D极也没有电,测Q16没有损坏,再向前看,R289的一边有DCBATOUT的18V多一点的电,后面没有,拆掉Q16看R289另一边的电出来了,证明是后极有短的地儿,如果q16没有坏的话,那问题应该就出在U50的这个双场管身上了,测U50损坏了,换了之后,发现机器电流上来了,按屏也亮了,很开心的装机,没有想到这个机器前后也没有半小时就搞定了,装完机器之后,傻了,问题出来了,机器能亮,装上硬盘后,发现在机器过了滚动条就没有视频输出了,电流是死电流,麻烦了,再拆开一看,发现北桥很热,但是怎么处理都没有办法解决,PE也进不去,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个情况,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刚刚发错了,这个是U48那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谓的怎么处理都没解决是指做了哪些维修动作?

网友:
前面的就不说了,北桥太热,处理散热,加焊了一下,放散热胶垫,仅此而已,不知道哪位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是不是别的问题导致北桥太热?

网友:
  LIHJL LIJLKJKJHKJ

补充内容 (2012-7-24 14:35):
尼玛  是那天卡住了。。  草

①辈子守擭妳 -4 严禁灌水
l363400908 -2 严禁灌水

网友A:
现在是裸板测试的吗。看看外设。

网友:
北桥的供电有偏差么~   供电高了会很烫的·

网友B:
显卡做一下试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裸板测试的吗。看看外设。

是的,裸板测试,没有外设当然挂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做一下试试嘛

显卡做了不好用,我都换一个显卡了,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这机子 听说是显卡通病哦 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