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背光不亮

楼主(2012-07-23):
接到一台 IBM R51E 开机什么都正常 也能显示  就是无背光 LCD单独接通用高压板 背光亮  更换高压条 还是不亮 。红色框内原件写了一个N  不知道是不是保险 我断电测试不通 直接短路 开机背光不亮 3秒 自己断电。蓝色框内保险左边18V 右边3V 其它周边保险都侧过正常。 红色框内两个六脚的管子是不是有问题 怎么测试呢?

网友A:
你测测 高压供电正常不?
F7保险报没。

网友:
高压供电过去没啊 主供电  开启高压信号过去没

网友B:
看看高压板上有没有主供电啊??还是就是控制,没有电压你在从主板查起啊

网友:
既然已经找问题了,那就测高压板的供电,开启电压,

网友:
你从高压板往回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测 高压供电正常不?
F7保险报没。

F17保险测试3.4V  高压无供电红圈内保险N  左侧18V 右侧无电压 短接后开机3秒 自动断电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高压板上有没有主供电啊??还是就是控制,没有电压你在从主板查起啊

F17保险测试3.4V  高压无供电红圈内保险N  左侧18V 右侧无电压 短接后开机3秒 自动断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F17保险测试3.4V  高压无供电红圈内保险N  左侧18V 右侧无电压 短接后开机3秒 自动断电保护。

那看看保险右侧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找个图纸和点位慢慢找啊

网友:
看看保险右侧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那就直接改算了呗.别浪费时间..

网友:
直接改个上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