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I5 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2-07-23):
一台CQ41  I5的机器。键盘可以正常使用,触摸板不能用。外接正常。。。。换了IO,(IO 是从料板上拆的,,KB926QF C0,原板上是KBC926QF D3)还是一样的。BIOS也刷过了,供电也是正常的。。。触摸板也是好的。。。 ,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CQ41是不是有个锁触摸板的按钮啊 你看看是不是按钮换了啊?

网友A:
查ps2总线阿,代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s2总线阿,代换下

我连整个EC都换了呀。。。外接这些都是正常的呀

网友B:
此机已经修复,多谢各位指教 。。。是触摸板背面的电容有问题。我试探性的换了。结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已经修复,多谢各位指教 。。。是触摸板背面的电容有问题。我试探性的换了。结果好了。。。。

学习了。。。。。。。。。。。。。。。。。

我是个小兵、 -5 严禁灌水

网友:
波波不错;连触摸板都能修。

网友C:
楼主才思敏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才思敏捷啊

过奖了。。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