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S谁修过

楼主(2012-07-23):
通电断电,有3V待机。无5V,通电1秒断电,可以再开。PS51020发烫。22脚5V正常。

网友:
应该是  5V短路了  你量一下

网友:
我知道是后继短路,但是量不出来哪里短路,5V触发后才有,但是5V一触发就升到6V,还往上升才掉电了,掉电还能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