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2-07-23):
     做维修好多时候遇到TOSHIBA机器的NEC大电容容易坏造成有时不成开机,有时能开机
换一下或者加焊就可以了      有时ASUS机器也有这种现象    ,我想问大家这个只有四条横线的大电容到底是什么作用   不可能就是为了滤波吧/{:soso__12406358685850756643_4:}

网友:
就是滤波,要不你说还有啥

网友:
是降压电路  你可以看看

网友:
这么明显的功能,滤波呗

网友:
电容就那几个作用滤波, 储能

网友:
就是滤波的啊

网友:
这种电容同时有滤波和退耦功能。一颗就能代替大电容和小电容。

网友:
是滤波的功能,CPU座子后面的比较重要

网友(2012-08-29):
有人回答,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滤波储能的

网友:
CPU的滤波啊

网友:
滤波电容,直流变交流的东东

网友:
写反了,是交流变直流。抱歉

网友:
貌似滤波
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