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怎么滴,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主板进PE或者系统蓝屏或者掉电

楼主(2012-07-23):
今天遇到一块abit的主板维修  板好IN73V  它进PE会蓝屏或者掉电,供电时钟都正常,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悲剧呀悲剧

网友:
桥空焊了·通病来的

网友:
单桥板是吗·NF芯片的·是的话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A:
换板呗、别修了

动不动就换板,那客户那里还相信你给你维修啊 兄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呗、别修了

其实修也不见得能好多长时间 换板售后有着落了么

网友:
桥的问题修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