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掉电故障

楼主(2012-07-23):
      板号LA-4102P,上CPU和内存电流0.84-----0.94---0.85a过三四秒掉到0.49\0.38后掉回0。01A,再次触发只能到0.02很快又会掉0.01,断电才能再次触发.测各主电压都正常,掉到0.38时电压也都正常,3/5v,1.8,1.5,0.9,cpu电压1.05。卡上CPU跑A几,但后面一位看不清,可能是A0也可能是A8,不上CPU电流在0。65左右,几秒后掉回0.30后掉回0。01。BIOS已经刷过无任何变化
    哪位大哥碰过这种情况,找不到方向

网友:
做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卡先干    显卡的比例多

网友:
你要说一下。独显。还是集显的。。。独显的应该是显卡。。。集显干北桥。。。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一个你刷的BIOS也要确定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显卡周边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