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法开机,外接花屏

楼主(2012-07-23):
神舟本,开机内屏不显,外接花屏,能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但进系统内屏还是不显,不降频跑3D必蓝屏,求大神指教下是不是显卡虚焊了,还是显存毛病?

网友:
看现象好象是显寸挂了~不过就维修顺序来看~还是先BGA下 试试再说

网友:
路过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

网友:
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

网友:
刷分刷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刷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刷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

网友:
刷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刷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刷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刷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707-1-1.html

网友:
显卡撒。。直接干掉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显存好换不?已淘宝购入风枪

网友:
初步判断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做下BGA吧!

网友:
焊枪还没到,真慢

网友:
汇报一下,焊枪加焊膏加焊成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
笔记本现在显卡坏的好多啊 基本都是虚焊

网友:
显卡空焊是最大的怀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