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3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7-23):
一块IPM31主板不跑码,各供电有,时钟能测到电压,复位灯只是在短接针脚时闪一下,持续短接也是闪一下就灭,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先看板有掉件之类的没。摸有没有东东发烫。如果正常可刷BIOS

网友:
摘网卡就可以了~1

网友:
网卡,声卡都摘了

网友:
CPU是否是好的,或者刷bios

网友:
请问楼主你那板是什么牌子,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不好分析

网友(2012-09-12):
请问楼主这块主板修复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现象和你的主板一样,到现在也无从下手,如果你的修复了,请告知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在一边放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