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31主板黑屏死机维修记

楼主(2012-07-23):
这块G31主板是一朋友换下来的

可以跑码,有时可以用很长时间,但很多时候是一启动XP时就黑屏死机,通电测各路电压,总线1.2 南桥1.5
内存1.9,CPU电压为1.08,我用的是赛扬D,正常电压应有1.3左右,1.08明显偏低,查电源管理芯片为8802a和BC=CC,查8802a一脚为5.3V,2脚1.2V,查论坛知道1脚电压高得太多,正常应该是1.2,看1脚电路如下图

12V经电阻103和12B分压得到,查得12B电阻阻值为1.3K,分压得1.2左右电压才对

果断换掉这两个电阻

,测得1脚电压为1.18,再测CPU电压已经上升到1.3V,测机一天,没再黑屏死机,主板修复。。。焊工太差,见笑了!!!

网友:
焊工太差可以练,主要是问题解决了,学习了楼主

一般不稳定都是分压电阻坏的

网友:
RT8802A的1脚是能端啊,电压高些也没问题的吧

网友:
, 怎么焊锡都没融化就汗了,好好学习呀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

网友:
看着像被腐蚀了呢

网友:
电压高也会不正常!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的上传,

网友A:
同3楼一样的疑问。EN 高了应该不会造成VCORE偏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3楼一样的疑问。EN 高了应该不会造成VCORE偏低吧

应该是影响到PWM的输出了,要不然我测过VID是对的,但输出总是1.08V,后来换了电阻后正常了

网友:
焊工是不咋地!但技术还行哦 !学习了

网友:
一般使能端电压就是1.2v左右,但还是不太明白,电压高了,芯片仍然可以开启进行工作啊。为什么会导致输出电压偏低呢?难以理解啊。

网友:
楼主学习了加强的你焊接

网友:
主要是能找到问题啊,楼主厉害···

网友:
前两天也遇到个板子,无cpu供电,检查发现是供电芯片en脚无供电,跑线最终发现是一片FP6321坏了,换后cpu供电正常

网友:
修多了 你焊功就上去了,修主板靠的就是实践好经验啊,比我们这些新手强多了

网友:
谢谢你的电阻表。

网友:
难道电源管理芯片一脚电压偏高,更换上拉下拉电阻就能修好,是通病么

网友:
LZ这是电阻级维修吗,问一下,你怎么就想到这个电阻上去了!而没想芯片!!!

网友:
看主板CPU芯片那好像进过水吧,,查那些氧化的零件就应该查的出来

网友:
是没洗 洗了就好看点

网友:
焊工确实不咋地

网友:
应在短时间内完成维护

网友:
学习了,一般我遇到能亮的杂问题就头疼

网友:
感觉电阻不容易坏呀。。。。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主要是能找到问题啊

网友:
牛帖,软故障也能查出来,厉害。最好测试几天确定下,,请教下CPU电压1.08和EN脚5V,有什么关系。EN脚会导致VCORE电压的变话么??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找了。

网友(2012-09-06):
谢谢楼主分享,今天正好有块板是和这故障一样的,借用此例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不过是内存旁边的两个电阻. 也是发黄发黑的.
开始就直接给客户换板,结果师兄过来一看,说换掉电阻就可以了.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