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 CPU 供电电感很烫

楼主(2012-07-23):
修了几天的 联想品牌价 L-A690  CPU  供电电感很烫。 最原始的故障是 CPU    12V供电短路。从同行哪里拿过来的  MOS管 换了很多  但还是短路  我重新换了  还是不行  一看 CPU供电IC也焊过了  第一脚还是反着的    从料板上找了个 6566 换了 还是不行。中间有个电感很烫很烫。发现R91阻值偏大 达到8K多了   换了个还是很烫  索性 吧与之相连的C86也换了  成了CPU 2个 电感很烫手  干脆把C14   C61也去掉 还是2个电感很  烫手   电感的对地阻值300多 。没有思路了  北桥芯片上的电容也量了 没有短路  没有办法了不上CPU  不烫 一上CPU烫手   时间久了 还冒烟出来         上次也遇到过 一个AMD 笔记本的 也是这样的   CPU 电脑很烫   没修好 这次 不能再放过了      特发帖 请教   求 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电感对地阻值多少,打下各相输出波形

网友:
电压不对,有地方短路啊

网友:
查工资条件。电感坏也有可能,

网友A:
一片G31也有这个情况,我测过三项波形和电压完全正常,但是电感超烫,没时间搞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片G31也有这个情况,我测过三项波形和电压完全正常,但是电感超烫,没时间搞退了

就是啊  上次有个HP  CQ40的 也是AMD 芯片组的板子 就是电感很烫  没时间搞推掉了  电感换过  对地也正常上电时间久了 会冒烟  还会烧坏CPU  供电的 MOS管   这不 没有好的办法 就发帖求助

网友:
用波波测下每组的上管和下管的驱动波形正常不,有电感发烫肯定是有一组MOS管没驱动波形......

网友:
8楼不要说那么绝对,是因为你没见过。波形正常的方波也剧烫,真该换掉电感试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找不到 短路的地方 机器也退了